楼主(2007-08-05):
最近笔者给一朋友装机,新电脑搞回家后我就帮他装系统,现在当然首选win xp了。在要给系统盘分区时,原以为一个xp系统安装完成后也就是占到不到2g的空间,给它分个4g就足够了。可没想到用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向我告急,任务栏处总提示系统盘空间不足!
  拍马赶到后,发现系统盘c盘果然剩余空间已经不多了。看看c盘,发现朋友并没有往c盘安装过多软件也没有存储太多的文件,使用磁盘清理工具清理一下后,c盘的剩余空间也只有400m左右。一个win
xp 1g多,加上朋友安装的一点软件和存放的文件也就不到3g,那么另外的1g空间哪里去了呢?

  凶手现形
  选择c盘下的所有文件,查看其大小,也是只有2g大小。在文件夹选项的查看中将“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选项去掉,并在“隐藏和文件夹”选项中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在c盘根目录下发现hiberfil.sys和pagefile.sys这两个文件出奇的大,查看大小,发现两个文件居然有700多m!看来就是他俩搞的鬼了。

  干掉凶手
  我们先来看看hiberfil.sys这个文件,查看它的大小,发现以后奇怪的现象,它的大小正好是256m,怎么会和内存的大小一样大小呢?巧合么?这也太巧了吧,当然不是了,笔者发现只要启动了winxp的休眠功能,该文件就会存在,系统在进行休眠的时候就把内存中的信息保存到硬盘上的hiberfil.sys文件中,以确保唤醒时能够恢复到休眠前的状态。说实话xp的休眠功能真的没什么好处,占用空间多不算,如果和主板的acpi不兼容还会造成关机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关闭它,打开“控制面板→电源选项→休眠”,将“启用休眠”选项去掉。这时再到c盘下就发现hiberfil.sys文件已经消失了。
关闭的地方:
 再来看看pagefile.sys这个文件,它就是系统页面文件(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虚拟内存文件),它的大小取决于打开的程序多少和你原先设置页面文件的最小最大值,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可能只有几十m,有时则达到600m以上。既然这个文件已经使的系统分区紧张,我们就来调整它,把它调整到其他空闲的分区中(e盘有10多g未用空间,就放到e盘吧)。选择“控制面板→系统→高级”,单击性能区域中的“设置”按钮;然后选择“高级→更改”,在打开的虚拟内存设置窗口中选择系统所在的分区,选中“无分页文件”将系统分区去除;最后选择e盘,如果想手动设置内存内存的最小最大值就选择“自定义大小”,如果想让系统来自己管理的话就选择“系统管理的分区”。
转移的地方:
小提示:去除某个分区的页面文件和设置某个分区的页面后都要单击一下旁边的“设置”按钮,这样你的设置才能生效,直接单击窗口的“确定”按钮是不行的。
  经过以上设置后,c盘下的hiberfil.sys和pagefile.sys文件消失了,系统分区空间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如果想让系统空间更大往下看

   引用六楼 爬山猪
   然后把temp换其他盘,关闭系统还原,删除帮助文件夹x:\windows\help  和系统备份x:\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中的备份*.dll文件,在命令中输入sfc/cachesize=0,然后删除其他不用的输入法删除文件目录,这样你的电脑更小。然后把里面很多windows自备的驱动扔掉。删除c盘临时文件夹,关闭电源管理(在屏幕保护的电源中除去休眠标签下的启用休眠的钩就会自动删除了)
关闭系统还原的地方:

temp换其他盘的地方:

网友A:
虚拟内存到是知道,,没想到休眠这个东东还占了这么多,,,已经关闭,,
谢谢楼主!

网友B:
从不用休眠,不实用。

网友C:
我喜欢用休眼,开关机都快.程序还不用关.
只是隔几天正常关一下机就行了.
不过贴子作者也是,现在硬盘一盘至少都是80G了,还像七八年前一样把C盘分那么小干嘛?
还是电脑高手呢.难度不知道一般的菜鸟都难免往C盘里鼓捣很多东西吗?
不过楼主分享的精神还是要谢谢嘀~~

网友D:
学习了。
可正如10楼所说,现在笔记本硬盘大多在60G或以上,台式机就更大了,没有必要只给C盘分这么小的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