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稳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朋友有一台印刷机,最近因电压不够,基本上是在320到330之间,,老是自动停机,现在想用一个稳压器,可是不知道该用多大的?昨天试过一台20KW,但是不够用,老是启动超电流保护,现在想换大的,可是不知道该换多大.机器功率是在15KW,机器正常运转在17个电流左右,启动时电流最大的到23个电流,该怎么办?在线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低一点的可以用不?

网友A:
启动时有时会有问题

楼主:
对啊,我昨天用的20KW的,就是启动的时候不行。。。。机器上有三台马达,开两台的话就受不了了。单独开一台7.5KW的主电机就没问题,如果随便再开一台3KW的就停机

网友A:
你的是20KVA,只有约10多KW,再去去水分,嘿嘿

楼主:
这稳压器到底是KW还是KVA啊?两者区别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