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5):
用户侧为加油站。从公用变压器引外线至配电柜。配电分照明和动力两路。总电路和照明以及动力均安装了漏电保护器。现公用变压器中性线电压偏高(170~190v)。现加油站出现下雨时漏电保护器跳闸。现共用变压器的其他住户出现了日光灯灯管烧坏、整流器烧坏等现象。漏电保护器跳闸是否与中性线电压偏高有关???
问题补充:
现在加油站的电器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中性线电压这么高,电器还能正常工作么?中性线电压测的有问题??

网友A:
考虑重复接地

网友A:
要在漏电开关前接啊,要不会跳闸

楼主:
重复接地能解决漏电保护器跳闸的问题么?

网友B:
。零线接地不良。电源可通过用电器构成回路对有的电器有大约380的供电,将烧毁大量电器。使用三相供电的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如三相电机。漏电保护现多以流过火线和零线的电流作检测不平衡时动作!

网友C(2007-12-27):
应该是中性线接触不好或者中性线过细吧。中性线的电压应该很低才对。

网友C:
中性线在公共变压器那里是接地的。如果中性线足够粗和接触好的话是不会出现高电压的。中性线也叫工作零线,是不允许安装断路保护器的,也就是说不允许出现断路现象,是要经过零序互感器的。还有一根就是保护零线,不经过零序互感器。

网友D:
中性线接触不好或将中性线截面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