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5):
请教这些怎么区分?它们送给DCS或PLC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A:
Ⅱ型、Ⅲ型仪表是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简称。
DDZ-Ⅱ型仪表是四线制仪表,供电为220V.AC,输出信号为0-10mA.DC.控制室联络信号仍为
0-10mA.DC。
DDZ-Ⅲ型仪表是二线制仪表,供电为24V.DC,输出信号为4-20mA.DC.控制室联络信号为
1-5V.DC.。

一次表、二次表是五、六十年代的称谓。
一次仪表指的是传感器如:热电阻、热电偶、浮子传感器等。
二次仪表指的是显示仪表,如记录仪等。

网友B:
长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Ⅱ型、Ⅲ型仪表是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简称。
DDZ-Ⅱ型仪表是四线制仪表,供电为220V.AC,输出信号为0-10mA.DC.控制室联络信号仍为
0-10mA.DC。
DDZ-Ⅲ型仪表是二线制仪表,供电为24V.DC,输出信号为4-20mA.DC.控制室联络信号为
1-5V.DC.。

一次表、二次表是五、六十年代的称谓。
一次仪表指的是传感器如:热电阻、热电偶、浮子传感器等。
二次仪表指的是显示仪表,如记录仪等。

DDZ-Ⅲ型仪表不能算是二线制仪表,应该是四线制仪表.

楼主:
    二线制仪表也要供电,其电源线与信号线共用一组线,电源由DCS卡件或模块送出,一般现场送到DCS的信号为4-20mA.DC,电阻信号一般看其电阻的大小。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