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TP75.3疑问

楼主(2007-08-05):
安装好运行时出现“S7发现自动许可管理存在问题,正在关闭应用程序,请重新安装许可证管理存在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请大侠帮忙!

网友A:
重装
重装不行的话格盘

网友B:
要有授权才可以啊

楼主:
如果没有授权的话,应该可以运行的呀,只是每次运行时提示“授权”,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C:
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

楼主:
授权管理器在那里找到?急盼回音,谢谢!

网友C:
您的Step7软件包中就有啊,兄弟,在装软件前也应该看看软件目录结构啊。

网友D:
5.3之后版本的必须要有授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