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5):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制动单元的接点,请问是不是接电机的刹车片?

网友A:
不久前我接过一台机器,电机的刹车片不接制动单元的接点上.只要给其提供工作电压即可.

网友B:
是用来接制动单元的

楼主:
制动单元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