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6):
光开关在光网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构成了波分复用光网络中关键设备(如OADM/OXC)的交换核心,本身也是光网络中的关键器件。其应用范围主要有:
保护倒换功能:光开关通常用于网络的故障恢复。当光纤断裂或其他传输故障发生时,利用光开关实现信号迂回路由,从主路由切换到备用路由上。这种保护通常只需要最简单的1×2光开关。
网络监视功能:使用简单的1×N光开关可以将多纤联系起来。当需要监视网络时,只需在远端监测点将多纤经光开关连接到网络监视仪器上(如OTDR),通过光开关的动作,可以实现网络在线监测。
光器件的测试:可以将多个待测光器件通过光纤连接,通过1×N光开关,可以通过监测光开关的每个通道信号来测试器件。
构建OADM设备核心:OADM是光网络关键设备之一,通常用于城域网和骨干网。实现OADM光信号上下路的具体方式很多,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应用了光开关,主要是2×2光开关,来实现对密集波分复用光网络中光信号的上下路功能。由于光开关的使用,使OADM能动态配置业务,增强了OADM节点的灵活性,同时,使得OADM节点能支持保护倒换,当网络出现故障时,节点将故障业务切换到备用路由中,增强了网络的生存能力和网络的保护和恢复能力。
构建OXC设备的交换核心:OXC主要应用于骨干网,对不同子网的业务进行汇聚和交换。因此,需要对不同端口的业务交换,同时,光开关的使用使OXC具有动态配置交换业务和支持保护倒换功能,在光层支持波长路由的配置和动态选路。由于OXC主要用于高速大容量密集波分复用光骨干网上,要求光开关具有透明性、高速、大容量和多粒度交换的特点。

另 :求光开关在传感上的应用,有哪为大虾知道,请给点信息。谢谢

两个沟通方式:QQ  491381210     pjun2905@163.com

楼主:
这么多大虾进来了,留点意见再走啊

楼主:
公司网站更换新域名: www.oslink.net

楼主:
另:基于计算机串口控制,并可以集成到传感系统中的光开关应该是为公司解决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使得更容易对产品进行操作。 详情还是参考一下我公司网站。

网友A:
型号ZT480压电探纬器

检测并纱机上每根纱的张力,若检测到某根单纱断纱或张力不一致,均切断同时嵌住纱线。它不受温度,湿度和飞花以及纱线支数等方面的影响,适宜范围广

检测纺纱在经过加工工艺后的状态, 以确定是否有断纱的情况。在出现单股或多股纺纱停滞或断纱的情况下,ZT480能够及时通知纺机自动控制系统(启动自动切纱器或者停止相应的工作位置)或者以发光二极管的闪烁信号警告现场的操作人员。
   工作原理:可跟踪测量由纺纱自身的震动而传递给其陶瓷元件并进而激发压电元件而产生的电信号,并根据其变化情况来判断纺纱的状态。在具体的工作位置上,ZT传感器将对所有检测到的电信号进行电子分析,以确定纺纱的状态。
参数:线速度:200~900m/min
支数:5tex~200tex
材料:棉、麻、绢、毛、化纤、纯纺及混纺(弹性大的氨纶除外)
配套机型:高速并纱机及国产普及型并纱机、进口机型改造
无锡泽通电子   0510 82667713  13861738617   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