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6):
我是新手, 还不会用数控车床, 但是我们公司有一台西门子数控车床, 一直没人用, 打开后报警0025000,请教高手, 怎么解决,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你那个具体是什么西门子哪个系统的呢/802c\810d、、、、
你没有诊断说明书吗//
你可以检查一下检测回路的编码器的插头有没连接好

网友B:
驱动器报警,可能电机编码器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