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

楼主(2007-08-06):
开关类仪表的初始状态是如何规定的,特别是温度开关,他的常开常闭具体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这个出厂是都可以确定的啊

网友B:
温度开关多数是,当测量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为常闭状态。有的较灵活有常开和常闭供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想请教一下高低温度开关在DCS系统中的两个触点应该是接常开还是常闭,应该如何判断,希望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