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6):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口一起坏掉。PLC为丰炜的VH-32MR,触摸屏为斯美特的GD17屏。触摸屏的24V电源为PLC提供。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在用一年后触摸屏的串口就会被烧掉(根据很多厂家反应都是用一年一般),但是这次我去了一家单位,发现PLC的USB通讯口和触摸屏的通讯口一起坏掉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老是烧通讯口呢?
请大家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偶自顶一个

网友A:
如果USB转232没有全隔离就很容易烧通讯芯片的。

网友B:
这就是贪便宜的下场!

楼主:
我顶
我顶你个肺

网友C:
小猪猪
又来了

网友D:
我以前就烧坏一次编程口,通讯口没有坏过呀。你说得plc和触摸屏我都没有听说过。是不是自身质量问题呀

楼主: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我们现在解决方法为加个开关电源。来给触摸屏供电,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和电压不稳定有点关系。

网友E:
说明该厂家的 质量很不行了,要改进!

网友F(2007-09-09):
采用光电隔离通信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