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6):
s7-300通过CP343-1可以与工业以太网连接,是否可以通过CP343-1实现S7-300通过MODBUS/TCP与其它支持MODBUS/TCP的设备通讯,如何实现,是否需要增加什么硬件或软件模块,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2010-06-18):
关于西门子CP343 MODBUS TCP的转换解决方案
西门子的软件授权,如用于西门子CP343 TCPIP转换为MODBUS授权,订货号为:2XV9 450-1MB00 ,如果是用于PN接口的转换,则为2XV9 450-1MB02;
如果采用协议转换器TCP IP,建议采用美国Comtrol的99501-2产品,性价比很高,如有需求,可以联系我QQ:997568738.

网友B(2011-08-10):
加个转换莫亏啊
西门子PLC,S7300,用BCNet-S7MPI模块,
           S7200,用BCNet-S7PPI模块,模块支持modbus TCP协议,PLC里不需要配置和编程,在客户端直接用modbus命令读写

可以参考: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38&productsid=930#

bcnets7@163.com

网友B:
加个转换模块
西门子PLC,S7300,用BCNet-S7MPI模块,
           S7200,用BCNet-S7PPI模块,模块支持modbus TCP协议,PLC里不需要配置和编程,在客户端直接用modbus命令读写

可以参考: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38&productsid=930#

bcnets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