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6):
安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完成后,新建和打开一前的文件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重新装一遍,装的时候不要加载其它程序,包括常驻软件

楼主:
不行啊我把包括杀毒放火墙在呢的都关了重装还是不行
以前7.0的时候怎么就没事呢?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B:
系统有问题

网友C:
你安装时改变了默认的安装路径

网友D:
有两个方面的可能:
一是你安装的时候以前的程序没有彻底删除
二是在安装的过程中路径不对,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