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原因查找

楼主(2007-08-06):
电机单相熔断,一般是咋造成的,一新保养电机回来通电一分钟就烧掉了.KM1也烧掉了,请求分析.

网友A:
什么电机呢
三相 多大功率呢

网友B:
烧电机的原因很多嘛,过电流,过电压,超载,受潮,本身电机的质量等等,接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也会烧电机的~~

网友C:
先检查线路,电压,绝缘电阻值,有三种可能,一是熔断的那一相缺相,单相电流过大,二是点机绕组有问题,检查绕组值三相是否平衡,最后一种可能就是电机机械故障,卡死了。

网友D(2007-09-06):
应该是电机线圈不一样大     还有些潮了   三相电流不一样   才烧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机线圈不一样大     还有些潮了   三相电流不一样   才烧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