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温度超温报警和电机的运行状态报警冷却塔要测量进出水的温度和两台电机的运行状态,当温度高,电机停转要独立4路开关量报警,不知道如何解决?成本要低。

网友A:
用一台4路显示报警仪就解决问题。水温测量用二支PT100测量温度。电机运行状态用二支热电偶来测量。原理是热电偶的测量端在常温下闭合仪表显示室温、断开仪表显示断偶状态数字表显示大约1300,利用此状态。二根导线接在仪表的热电偶的输入口上,另外二头导线接到电机启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当电机启动触点闭合行成回路,此时仪表显示室温正常。将仪表的4个温度报警值设定好,热电偶设定在500度。当电机发生故障停机,热电偶开路仪表显示最大值报警。4个点报警定仪在一个输出口去触发蜂鸣器。宇电AI系列AI-704MAJ0J0J1L5L5就能完成以上要求J0铂电阻模块输入口;J1热电偶模块输入口;L5报警二路模块输出口。

网友B:
仪表当然是便宜哈
不过我的仪表更便宜
嘿嘿
质量绝对放心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套温控系统可以供您选择,温度传感器是"1-Wire"不锈钢封装的,开关量控制模块是8路光电隔离型继电器输出单元(常开型),或者用我们的LTM8203多通道温湿度巡检报警仪应该也能解决您的问题,详细情况您可以到我们网站进行详细了解: www.lance-cn.com

MAIL: zmf@ltm8000.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