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温泉监控能介绍一下:温泉水池温度监控方案,有20个水池在服务台计算机上监控温度,当温度低时自动开电磁阀加温误差3度,超温自动关阀门。提个建议?

网友A:
在每个水池房间里安装带通讯的显示仪表,20支传感器安装在水池侧,仪表的输出接电磁阀在现场控制温度自动开关电磁阀,仪表通讯线接到服务总台计算机上有软件来显示温度。仪表选AI-701AL1S位式控制。

网友B:
控制最好还是采用PLC来控制;前端可以用板卡
这样费用要便宜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最好还是采用PLC来控制;前端可以用板卡
这样费用要便宜很多
大哥,板卡什么意思?
我有类似的东西要做,正在考虑直接用PLC,热电阻的线过长怎么办?会不会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干扰问题

网友D:
TO venson678

您可以不用热电阻啊,相信水温应该不是很高吧,用我们的1-Wire的不锈钢封装的单温度传感器就可以测水温,采集模块可以用我们的LTM8662(可以采集64点,采集模块与上位机采用RS485通讯),控制模块可以用我们的LTM8905.详细情况可以上我们网站详细了解产品 :  www.lance-cn.com
如果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来电话:  010-62140858-21

网友E:
你说的这种,可以用我司温湿度监控系统来实现,在水池放N个防水传感器,通过RS485转换,直接可以与计算机连接并监控现场的温度和湿度,还可对其进行控制.如有需求,欢迎您的来电:13520711130,
超越自我!!

网友B:
板卡和采集模块都可以
具体方案可以直接沟通
可以给我发邮箱或者QQ联系:2436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