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1。S7-300/400 CPU模板上集成的DP端口, 以及CP342-5/CP443-5 Ext模板上的DP端口, 它们在Profibus通讯有什么不同?
2。在DP主从网络组态中,如果只有一个DP主站,那么在主站组态中,只需要指定:网络类型,主站地址,从站地址,从站I/O数据缓冲区,还应该组态哪些方面?
3。在从站方面,是不是只需要指定从站的地址,这个地址的指定仅仅需要软件来指定吗?还有硬件的考虑?比如我采用具有DP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它的地址通过软件指定还是硬件指定?
4。按照您上次给我的解释:从站I/O数据缓冲区可以放在输入过程印象区和输出过程印象区,还可以放在其他的存储区吗?放在输入过程印象区和输出过程印象区的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在每一个CPU扫描周期都可以扫描到从站的数据变化,以保证主从之间的数据交换在每个扫描周期都可以进行?

网友A:
问题1.
a. CP342-5/CP443-5 Ext模板有自己的通讯处理器, 该模板上DP端口的网络通讯不占用S7-300/400 CPU模板的资源.

b. CPU模板上集成的DP端口支持 DP Master或者DP Slave方式; CP342-5/CP443-5 Ext模板不但支持 DP Master或者DP Slave方式, 而且支持 No DP方式.

c. CP342-5/CP443-5 Ext模板如果做DP主站, 可以连接124个DP从站. 然而, CPU模板上集成的DP端口如果做DP主站, 可以连接DP从站的数量按照CPU类型来确定.

d. CP342-5/CP443-5 Ext模板在硬件组态时, 要占用一个MPI地址(定义"Backplane Connection"). 该连接是和CPU模板通讯的后端总线.

网友A:
问题2.
在组态单DP主站的 Profibus系统, 我们通常定义----网络类型,主站地址,从站地址,通讯速率, 从站I/O地址等.

网友A:
问题3.
如果是 ET200从站,DP地址的指定需要用 IM153模板的"DIP switch"来设定. 当然, 该DP地址一定要和 S7硬件组态中的地址一致!
如果采用具有DP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它的地址通过"Drive Monitor"或者是"SIMOVIS"软件来指定. 当然, 该DP地址一定要和 S7硬件组态中的地址一致!

网友A:
问题4.
对于从站I/O信号的存放而言, CPU模板的存储区提供过程印象区和外设区. 过程印象区内的I/O信号状态, 在一个 PLC扫描周期内, 仅仅刷新一次! 这种特性对处理二进制数据非常重要. 外设区内的I/O信号状态, 在一个 PLC扫描周期内, 不停地刷新. 这种特性适合于处理模拟量数据.

将从站I/O信号放在输入过程印象区和输出过程印象区目的, 为了保证DP主站在每个PLC扫描周期的开始, 读取所有DP从站数据; 在每个PLC扫描周期的结束, DP主站写给所有DP从站数据.

从每个PLC扫描周期来看, DP主站和所有DP从站同步地进行数据交换. 而从Profibus-DP通讯来看, DP主站和每个DP从站通讯之间有微小的时间间隔 (微秒级).

楼主:
谢谢Robertjml!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