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小弟第一次使用变频器,用的是ET200SFC(4KW),但是硬件组态时在右边菜单里怎么都找不到它,向大侠请教原因以及如何进行组态?

网友A:
我的电脑已安装 STEP7 V5.3 SP2 HF2, 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即: 硬件组态时在右边菜单里怎么都找不到"PM-D"和"ICU24".

问题: STEP7 硬件库需要升级.

解决办法: 将你的电脑连接到 Internet. 然后在STEP7硬件组态中, 点击完成 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Download to storage folder "C:\HWupdates"--->Install from storage folder "C:\HWupdates".  STEP7 硬件库正确升级之后, 你就可以对变频器ET200S-FC进行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