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需要一种传感器,目的是对主轴限位

具体: 在主轴箱内壁,固定两个传感器
         在主轴的主轴套上钻孔,随着主轴的上下移动,这个孔也在上下移动
         当孔经过传感器位时,有信号产生。

        第一次在实际应用中对传感器选型,看目录看的眼花, 准备采用光电或者接近传感器,,请大家指教一下,,最好有个型号的例子。。

网友A:
只要位置、不要精度的话用光电、接近都可以。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可用视觉传感器。

网友B:
细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厘米级用磁性干璜传感器,毫米级的用光纤传感器,微米级别的用视觉传感器。

网友C:
细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
支持...............................

网友D:
要求精度的话
编码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