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我们要对一个真空腔进行烘烤,利用PID温控仪和电源进行自动加热,要求温控仪根据热电阻的信号调整电源的输出功率(要连续变化,不要继电器型),请问温控仪的这种输出方式叫什么?这种电源叫什么?国内哪些厂家有这种电源?

网友A:
和我联系.

网友B:
电流变化 功率就变了撒

网友C:
我们台达的温控可以做到的!可以输出电流,电压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D(2007-09-11):
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三相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需要有仪表输出电流0~20mA(0-5)/4-20mA(1-5)控制三相移相调功板去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使用厦门宇电的数显温控仪表,配上AIJK系列三相移相/周波过零可控硅调攻触发器就可以实现。具体使用哪款仪表和可控硅出发器,需要你更详细的资料。
一般来说仪表型号AI-708AX3+AIJK6三相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就可以。

网友E:
使用温控仪和可控调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是可控硅移相触发,选PID表加可控硅就可以了。可以看下宇电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