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主要讲讲Windows操作系统在C盘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具体手段来增加C盘空间。
1.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在“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项前打勾-“确定”
 2.删除以下文件夹中的内容: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Cookies\下的所有文件(保留index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下的所有文件(用户临时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Settings\TemporaryInternet Files\下的所有文件(页面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History\下的所有文件(历史纪录)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Recent\下的所有文件(最近浏览文件的快捷方式)
 x:\WINDOWS\Temp\下的所有文件(临时文件)                 x:\WINDOWS\ServicePackFiles(升级sp1或sp2后的备份文件)
 x:\WINDOWS\Driver Cache\i386下的压缩文件(驱动程序的备份文件)
 x:\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下的所有文件
3.如果对系统进行过windoes updade升级,则删除以下文件:
 x:\windows\下以 $u... 开头的隐藏文件

 4.然后对磁盘进行碎片整理,整理过程中请退出一切正在运行的程序
5.碎片整理后打开“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还原”-“创建一个还原点”(最好以当时的日期作为还原点的名字)
 6.打开“我的电脑”-右键点系统盘-“属性”-“磁盘清理”-“其他选项”-单击系统还原一栏里的“清理”-选择“是”-ok了
   7、在各种软硬件安装妥当之后,其实XP需要更新文件的时候就很少了。删除系统备份文件吧:开始→运行→sfc.exe/purgecache近3xxM。(该命令的作用是立即清除"Windows文件保护"文件高速缓存,释放出其所占据的空间)
8、删掉\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dll档(减去200——300mb),这是备用的dll档,只要你已拷贝了安装文件,完全可以这样做。
9、XP会自动备份硬件的驱动程序,但在硬件的驱动安装正确后,一般变动硬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也可以考虑将这个备份删除,文件位于\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名称为driver.cab,你直接将它删除就可以了,通常这个文件是74M。                    10、删除不用的输入法:对很多网友来说,Windows XPt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并不全部都合适自己的使用,比如IMJP8_1 日文输入法、IMKR6_1 韩文输入法这些输入法,如果用不着,我们可以将其删除。输入法位于\windows\ime\文件夹中,全部占用了88M的空间。             11、升级完成发现windows\多了许多类似$NtUninstallQ311889$这些目录,都干掉吧,1x-3xM
12、另外,保留着\windows\help目录下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呵呵。。。都干掉!
13、关闭系统还原:系统还原功能使用的时间一长,就会占用大量的硬盘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手工设置,以减少硬盘占用量。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系统还原"选项,选择"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复选框以关闭系统还原。也可仅对系统所在的磁盘或分区设置还原。先选择系统所在的分区,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关闭这个驱动器的系统还原"选项,并可设置用于系统还原的磁盘空间大小。            14、休眠功能会占用不少的硬盘空间,如果使用得少不妨将共关闭,关闭的方法是的: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休眠"选项卡,取消"启用休眠"复选框。
       15、卸载不常用组件:XP默认给操作系统安装了一些系统组件,而这些组件有很大一部分是你根本不可能用到的,可以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将它们卸载。但其中有一些组件XP默认是隐藏的,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找不到它们,这时可以这样操作:用记事本打开\windows\inf\sysoc.inf这个文件,用查找/替换功能把文件中的"hide"字符全部替换为空。这样,就把所有组件的隐藏属性都去掉了,存盘退出后再运行"添加-删除程序",就会看见多出不少你原来看不见的选项,把其中那些你用不到的组件删掉(记住存盘的时候要保存为sysoc.inf,而不是默认的sysoc.txt),如Internat信使服务、传真服务、Windows messenger,码表等,大约可腾出近50MB的空间。
  16、清除系统临时文件:系统的临时文件一般存放在两个位置中:一个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Temp文件夹;另一个是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文件夹(Y:是系统所在的分区)。这两个位置的文件均可以直接删除。
            17、清除Internet临时文件:定期删除上网时产生的大量Internet临时文件,将节省大量的硬盘空间。打开IE浏览器,从"工具"菜单中选择"Internet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选项卡,在"Internet临时文件"栏中单击"删除文件"按钮,并在弹出"删除文件"对话框,选中"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
   18、清除预读文件:Windows XP的预读设置虽然可以提高系统速度,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预读文件夹里的文件数量会变得相当庞大,导致系统搜索花费的时间变长。而且有些应用程序会产生死链接文件,更加重了系统搜索的负担。所以,应该定期删除这些预读文件。预计文件存放在Windows XP系统文件夹的Prefetch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均可删除。
19、压缩NTFS驱动器、文件或文件夹:如果你的硬盘采用的是NTFS文件系统,空间实在紧张,还可以考虑启用NTFS的压缩功能。右击要压缩的驱动器-"属性"-"常规"-"压缩磁盘以节省磁盘空间",然后单击"确定",  在"确认属性更改"中选择需要的选项。这样可以节省约20%的硬盘空间。在压缩C盘的时候,最好在安全模式下压缩,这样效果要好一些。
   20、关闭华医生Dr.Watson:要关闭Dr.Watson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AeDebug"分支,双击其下的Auto键值名称,将其"数值数据"改为0,最后按F5刷新使设置生效,这样就取消它的运行了。也在"开始"->"运行"中输入"drwtsn32"命令,或者"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工具"->"Dr Watson",调出系统里的华医生Dr.Watson,只保留"转储全部线程上下文"选项,否则一旦程序出错,硬盘会读很久,并占用大量空间。如以前有此情况,请查找user.dmp文件,删除后可节省几十MB空间。

21、关闭远程桌面:"我的电脑"->"属性"->"远程","远程桌面"里的"允许用户远程连接到这台计算机"勾去掉。
               22、取消XP对ZIP支持:Windows XP在默认情况下打开了对zip文件支持,这要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可选择"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regsvr32/u zipfldr.dll",回车确认即可取消XP对ZIP解压缩的支持,从而节省系统资源。
23、关闭错误报告:当应用程序出错时,会弹出发送错误报告的窗口,其实这样的错误报告对普通用户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关闭它是明智的选择。在"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高级"选项卡,单击"错误报告"按钮,在弹出的"错误汇报"对话框中,选择"禁用错误汇报"单选项,最后单击"确定"即可。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组策略中关闭错误报告:从"运行"中键入"gpedit.msc",运行"组策略编辑器",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错误报告功能",双击右边设置栏中的"报告错误",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已禁用"单选框即可将"报告错误"禁用。
      24、关掉不用的设备:Windows XP总是尽可能为电脑的所有设备安装驱动程序并进行管理,这不仅会减慢系统启动的速度,同时也造成了系统资源的大量占用。针对这一情况,你可在设备管理器中,将PCMCIA卡、调制解调器、红外线设备、打印机端口(LPT1)或者串口(COM1)等不常用的设备停用,方法是双击要停用的设备,在其属性对话框中的"常规"选项卡中选择"不要使用这个设备(停用)"。在重新启动设置即可生效,当需要使用这些设备时再从设备管理器中启用它们。
                  25、定期清理系统还原点:打开磁盘清理,选择其他选项->清理系统还原点,点击清理。
26、卸载不需要的程序,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27、其它优化:
 a 将应用软件装在其它硬盘(不要安装在系统盘下,这对重装系统也有好处);
 b 将"我的文档"文件夹都转到其他分区:在桌面的"我的文档"图标上是右击鼠标,选择"属性"->"移动" ;
c 将IE临时文件夹都转到其他分区: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常规"->"设置"->"移动文件夹";
        d 把虚拟内存也转到其它硬盘;
 e 把pagefile.sys文件都指向一个地方:控制面板→系统→性能—高级→虚拟内存→更改,注意要点"设置"才会生效;
 f 在桌面的"我的电脑"图标上是右击鼠标,选择"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调至330-720。而且定时清理。

网友A:
先收藏了.

等到要用的时候再来看.(很BS自己这点...)

网友B:
用优化大师定期清理注册表。

有个问题请教:

前天在使用优化大师的“软件智能卸载”,在选中要卸载的软件后,进行“分析”,找出了好多项目,其中有要卸载软件的相关内容,还有我下载下来的一些其他程序(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果在“卸载”后,我的好多exe程序也跟着被删除了,郁闷。

楼主:
用优化大师可能清除了部分注册表中的项目,个人觉得如果只是简单的清除一些垃圾信息,没必要用优化大师,操作不熟练很可能清掉系统必须项 .

网友C:
太长得,,看得眼睛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