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做伺服

楼主(2007-08-07):
我想用 三菱的FX 系列PLC 做个伺服系统 控制 两个轴 。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如果用FX- 1N  做的话,能不能不用 FX-1pg。 可不可以直接用FX-1N的 Y0和 Y1 做
脉冲输出串。 对精度的影响大吗???

网友A:
不能用FX-1PG模块

网友B:
FX-1N 晶体管的可以控制2轴的伺服

网友C:
晶体管的可以单独控制2轴;
但没有插补功能;
FX2N-1PG需用FX2N/FX2NC的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