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现有100个在0---5mA之间变化的电流信号,怎么转换后进PLC的I/O输入点
PLC输入点用的是24VDC
这100个0---5mA的信号是互感器输出的
就是一个加热系统的100根加热管的强电线路(220V加热,温控仪控制)经过互感器出来的电流信号
现在要求哪根加热管断裂后(断管后无电流经过),能报警哪一根加热管断了,所以想把信号引到PLC里面去

网友A:
说实话...你问到我了....还真不会~~要不就是我题目没读对~要不就是我知识太浅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问到我了....还真不会~~要不就是我题目没读对~要不就是我知识太浅薄了~~

一般来说,PLC开关量输入用的较多。我现在就是需要把这些电流信号变为开关量输入,就是没有好办法,放大电路可以吗?I/V转换电路?

网友B:
是什么设备会有这样的开入信号?

网友C: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把0~5mA的电流在某个点位上变成开关量去驱动PLC的开关量输入点,那么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实现(100路也就几元钱)。
如果想把100路模拟量数据传到PLC里去,那么就要用32路4AD组成网络才能实现(也许需要n万元)。
以后发贴要表达清楚,实在表达不清楚的把设备、用途、控制要求写清楚。否则神仙也帮不了你。

楼主:
这100个0---5mA的信号是互感器输出的
就是一个加热系统的100根加热管的强电线路(220V加热,温控仪控制)经过互感器出来的电流信号
现在要求哪根加热管断裂后(断管后无电流经过),能报警哪一根加热管断了,所以想把信号引到PLC里面去

网友B:
能否用电流继电器串进主回路中!

网友B:
根据电流调节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点可以接入PLC,假如有加热器断线,那么继电器释放,就可以发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流调节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点可以接入PLC,假如有加热器断线,那么继电器释放,就可以发出信号!
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电流继电器的寿命就10000次左右,而设备在保温的时候,加热管开和断是非常频繁的(用的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开断),用不了几天继电器就会坏的!

网友D:
你用AD来采集电流信号的,来比较电流信号大小来控制IO输出,这不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把0~5mA的电流在某个点位上变成开关量去驱动PLC的开关量输入点,那么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实现(100路也就几元钱)。

抱歉,没看清楚,互感出的电流为交流,稳压二极管是用于直流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把0~5mA的电流在某个点位上变成开关量去驱动PLC的开关量输入点,那么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实现(100路也就几元钱)。

这种方法不是挺好吗?

谢谢,稳压后能驱动PLC输入点线圈吗

网友B:
用XMT数显表可以吗?  只要是电流输入型的就可以,要带限位报警输出!  具体说,5mA电流接入数显表,设定好下限值,比如2mA,这样就可以有开关两可以接入PLC了. 如果想省钱,可以2个,或三个,四个加热器的电流输出并起来一起接入数显表,这样,数显表有输出是,就可以判断是那几个出问题了,范围小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MT数显表可以吗?  只要是电流输入型的就可以,要带限位报警输出!  具体说,5mA电流接入数显表,设定好下限值,比如2mA,这样就可以有开关两可以接入PLC了. 如果想省钱,可以2个,或三个,四个加热器的电流输出并起来一起接入数显表,这样,数显表有输出是,就可以判断是那几个出问题了,范围小了许多!
你的方法不错,就是成本有点高啊!
不知道表的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F:
互感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流调节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点可以接入PLC,假如有加热器断线,那么继电器释放,就可以发出信号!
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电流继电器的寿命就10000次左右,而设备在保温的时候,加热管开和断是非常频繁的(用的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开断),用不了几天继电器就会坏的!
楼主说保温时开断非常频繁,这样的话是不是有误判为断丝了呢,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建议用互感信号整流接放大管(如TIP系列的),去PLC,最好用光耦隔离

网友E:
倘若设备一直处于保温状态(保险丝频繁开断),那么无论是用那种方式采集信号入plc,误判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如果可以避开这个保温区,在升温阶段判断(——当然,前提是,可以满足工况要求,如果设备一年才重新加热一两次,明显不行),那么几种方法都可以考虑。
个人比较喜欢继电器,简单,方便。

网友B:
一个XMT仪表就一百多元

网友B:
你可以4个加热器用一个表,这样25个表也不过4.5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