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台PLC能控制多台步进马达吗?听人家说只有Y0才有高频输出,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其他的输出点能用吗

网友A:
我们台达的有一个系列可以同时控制4个步进的··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B:
三菱的FX的可以控制2轴
现在最新的FX-3U的可以控制3轴

网友C:
我用三菱的FX2可以用到三台

网友D:
接扩展就好

网友E:
刚注册,路过一下.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F:
4轴,永宏主机能

网友G:
选好PLC就可以的

网友H:
我们台达的有一个系列可以同时控制4个步进的··
台达佛山代理 指定                陈贤剑 13590634732
                                          QQ65236515

网友I:
永宏的最多可以接五舟,欧姆龙和台达的可以四轴,三菱的可以三轴,在多轴的建议有同步器。

网友I:
可以,永宏最多可以控制五轴,欧姆龙和台达最多四轴,三菱三轴,两轴的就很多了,是具体情况选择。要是在更多的就要加同步器了,同步器很贵。

网友J:
怎么就没人说 信捷 4轴

网友K(2007-11-08):
很多牌子都有啦

网友L:
要看PLC的型号,一般小型机主机能控制一台,中型机能控制2~3台,此外还可以加定位模块,根据PLC的型号、容量不同最多可以控制几十台步进电机,我们上半年作过两台机器,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加上定位模块,控制了18台伺服和6台步进

网友M(2008-04-02):
s7-200可控制两台

网友N:
松下的FPX系列可以控制三台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