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proface与欧姆龙CQM1的连接电缆如何制作,请高手告知PROFACE与CQM1的232接口的连接线如何制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与欧姆龙CQM1的连接电缆如何制作,请高手告知PROFACE与CQM1的232接口的连接线如何制作,

网友B:
点击看大图——我点击以后图片还是这么大!吼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击看大图——我点击以后图片还是这么大!吼吼~
你买个放大镜就好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吃童子鸡?

网友C:
吃成猪哦

楼主:
谢谢风之力先生,也谢谢所有热心的工控朋友们

网友D:
我想问下..版主给的连接方法是不是也适用在CQM1H-CPU51的欧姆龙PLC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版主给的连接方法是不是也适用在CQM1H-CPU51的欧姆龙PLC上面?
这个图纸是可以用在CQM1H-CPU51上的,不过要用在PORT1 232C口。

网友E(2012-07-25):
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