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我初学通讯编程,现在用SSCOM软件向温控表发送指令,读取当前温度值,由于没有把握,所以抄袭了别人的指令(保证能成功通讯的),我通过232-485模块向温控表发送,但是就是没有数据返回来。请问这样做测试是否正确?没有返回的原因在哪里?谢谢高手指教!

楼主:
为什么都只是路过……

网友A:
SSCOM软件是什么,我只用过VB里的通信控件MSCOMM
检查232-485模块
检查通讯数据格式是十六进制数据还是ASCII

网友B:
你是直接通过串口软件直接向温控表发数据?这个应该就可以测试成功啦。。。那你说的是用别人的软件向串口或者485发数据吧,这个不成功?那是否波特率不一致或者像什奇偶校验之类的没有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