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有一个压力变送器,输出是4~20mA的,要求转换成0~2V的电压,现在急需一个这样的电路,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用PLC里的AD模块采取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输出,,呵呵..
我只会这种办法

网友B:
有卖的隔离变送器 ,能够做到一路输入两路输出。

网友C(2011-06-26):
用蓝瑟 MHM-04B A/2V 单路 4-20mA 转双路 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