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0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在进行自控电路设计时,选择断路器和空气开关的时候,如何确定选择多大的电流的规格?

网友A:
主要根据你应用中电流的大小确定呀

网友B:
一般选择是你正常工作电流的1.5倍

网友C:
一般应是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的1.2-1.5倍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