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新手请教两台电机定时轮换工作的三菱FX2N系列PLC程序怎么编,能给个梯型图或程序表吗?谢谢.要实现一台运行10次以后或出现故障时自动转到另一台工作.

网友A:
定时轮换比较简单但是你说的一台出现故障后转换到另一台,太难了。你可以想一下其他方法如果是泵的话可以通过压力,或者加个电流变送器之类的要把电机有没有转,转速对不对的信号引入plc.你最好把你电机的用途说一下。联系QQ16662098

网友B:
其实这个很好做,用掉电计数功能,如果10次开机都是1#(2#),切换2#(1#)即可。
至于故障判断,加热继电器和光电码盘就可以了,判断条件可由用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