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我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按钮画面,能后保存.在传输设置中发送信息全部打了钩..配置系统使用强迫系统配置..其他的默认..但在传送的过程中开始是系统设置没有出现问题,在后面数据传输出现了问题,左边传输状态里面出现没有响应---正确.能后又连接在115200,开始后面的数据块传送..
右边的预备状态出现:准备数据传输功能:
                                          错误---别名没发现地址.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这是为什么啊????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联系我QQ:36551970

网友A:
系统配置改成自动试一下;

楼主:
我试过..没用..
我今天把发送消息下面的两个关于CF卡的..去掉...
再传输..又出现音频传输出现错误,要我关掉PROFACE软件..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B:
你先把系统格式话一下,在从新传一个简单的画面试试,传输设置默认就可以了。

楼主:
同样的问题出现错误:别名地址没有发现..

楼主:
搞了几天了..换速率也是一样..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头都搞大了..

网友C:
建议查一下按钮的地址是否用了非法地址?

楼主:
如果我选三菱的PLC..
按钮用的是M0..
不过我想问下..如果我的PLC是三菱FX-1N的型号...但软件里面没有准确型号
只有FX-1(CUP)还有FX-1(CPU2)还有FX-1:N..那到底用哪个呢?
是不是都通用?FX-1的..

楼主:
为什么每次新建的画片数据传输的时候都出现:错误---别名没发现地址
再传一次就没有出现这种错误..
但人机不显示那按钮画面
这是为什么啊!!!!
难道就没有一个高手在这里么?

网友D:
把你的工程发给我看。
zqj@liming888.com

把你用的PLC具体型号也给我。
PS:如果PLC和GP没有正常通讯的话,位开关是不能显示的。

楼主:
工程我已经发过去了..还麻烦版大帮我看看..
人机上面显示通讯正常啊!!!
人机上面有两行英文:第一行显示SIM-LINK
下面一行是显示了你选的PLC型号

网友D:
在GP SETUP里你的起始画面是B1;
但是在你的程序里只有1个基本画面B489,GP怎么能够正常显示呢?

楼主:
我不知道我建的画片是B几啊?
到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我建的画片是B几啊?
到哪里可以看到?
如图,坐上角B489,这就是你当前基本画面的编号B489。

楼主:
已经可以了..多谢版大..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这软件我要数值显示用D000
那我用什么输入呢?是那个键盘输入显示(也用D000)么?不过我用了..怎么那个数值显示没变化..
只有键盘显示自己可以变化..
还有同样的那消息显示用个D000..那什么来输入呢?
这软件好象找不到数值输入..我是想在这个软件上来模拟下那些功能..
本来用PLC传送功能传道D000里面..不知道那个消息D000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E:
如果系统区没有关闭并且使用默认设置情况下,你用D0000放在B489画面上,它显示的数值是489.你死也改不了的, 呵呵

网友C:
使用GP请注意:以三菱FX(CPU)协议为例,默认系统起始地址为D0的话,GP-PLC通讯后,GP的LS0-LS19 20个系统特殊寄存器将占用PLC DO-D19 20个寄存器,将当特殊用途来用.LS0用做显示GP当前画面号,就如楼上所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