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我们车间由于项目比较大,PLC系统比较多,各PLC之间都有通讯,请问如何建立plc间的通讯呢,除了需要连接profibus电缆外,在程序上有对应的DB数据块,但是从哪里定义哪个DB块是用于哪个通讯的表情有知道的哥哥姐姐来讨论下

网友A:
你只要在硬件设置里把网络设置好了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用  带CAN总线的PLC   比如 黄石 科威的 PLC , 它可以实现多机互连了,
我们公司用了这个产品,实现了这个功能!

网友C:
你的是西门子profibus吧,不同的品牌PLC的通讯方式区别很大的,同一品牌的自己都有七八种方式,硬件连接和参数设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