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
图中三相电缆分别从三根镀锌管中穿过,因为电磁感应原理,电缆中有电流通过时会在钢管四周产生磁场,从而会导致电缆发热,载流量减少.

我想请教的就是:上图所示,三相电缆分别从梯形桥架的三个框中穿过时,会不会对电缆造成很大的影响?

网友A:
同样的原理,同样的效果。只是圆管改成了方的桥架。为什么不能三相同进一管呢?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公司的20000V高压电缆进线已经在电缆上排好了,且早已送电.现在发现这个情况后,正在考虑该不该把中间的横梁锯掉.

如果不锯掉的话,隐患大吗?

网友B:
这个题目很新鲜,看来导线的截面搞得很紧张,电流很大呀。

网友B:
别沉下去呀,顶。

网友C:
看不到图, 我感觉如果是没有盖子的桥架应该没问题, 涡流应该比镀锌管小.
另外, 引伸一下, 屏蔽电缆或钢带铠装电缆有没有涡流影响?

网友B:
此题目下的图为什么没有了?不应该的。

网友D:
汗.........!高压线本来就不准单相穿金属管之类东西,何况有高压分接头在,20000V单相穿架子,胆子够大的啊!

网友B:
楼主的图示是这样的。金属物沟、槽、管、架的布线,也有大忌。呵呵,如果是弱电呢?这不是屏蔽原理吗?哈哈。
此楼封精了

网友E:
要看通过电流的大小而定.如果电流大点会造成影响.而且时间久了电缆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