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请问以下指令是什么意思?
LD M8000
RS D206 K46 D500 K10
MOV HFFFF D206
MOV HFFFF D207
MOV HFFFF D208
MOV HFFFF D209
MOV HFFFF D210
MOV K4M230 D211
MOV K4S917 D212
MOV K4S933 D214
。。。。。。
SET M8122
LD M8123
BMOV D500 D70 K10
RST M8123

网友A:
三菱通信用的RS指令!!

网友B:
通信指令,这应该是和人机界面或显示终端连接的,在它们当中修改了参数存贮在这些通道内,再通过这些通道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