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和水泵

楼主(2007-08-09):
小弟前几天去现场测试:
1、一水泵流量200M3/h,扬程3.2M,匹配电机为30KW,电机额定电流为56.9A,但是在阀门全开的情况下(无调速装置)为什么电机的运行电流才31A左右,功率也只有18KW,哪个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实际扬程低还是什么原因?

2、一风机90KW,匹配电机也是90KW,在风门全开的情况下(无调速装置),电机的运行功率只有22KW左右,感觉就象空载一样,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风管堵塞了?

网友A:
[]水泵和风机出口压力比较小,所以所需负载小

网友B:
顶起,常见问题讨论

网友C:
电机功率大了,泵的轴功率为P=QHρ/(102η),其中Q=200/3600(m3/s), H=3.2m, ρ=1000kg/m3
η约为0.8, 则P=2kW,但是你的电机却是30kW的,你说电流小不小啊

网友C:
你确信流量是200m3/h吗?太小了!!不会是200L/s吧,此时轴功率为7.8kW,还是电机功率大了

楼主:
晕,是电机大了么
我看水泵铭牌上写的匹配电机功率就是30K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