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数控机床检测系统是光栅尺和旋转编码器,它返参考点的过程是怎样的,请高手指点,最好是文字说明.

网友A:
先用编码器的零脉冲和回零点接近开关会零,再把反馈地址改为光栅尺

网友B(2007-11-03):
楼上说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C:
到书店去看下,每本数控书都有这内容,一共有四种方式,这里说太长了,自己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