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有十多个霍尔接近开关老坏不知什么原因,原装的都坏过了,现在新的也一样也老坏,24V电源由三菱PLC提供,但原装的接近开关电压是36V,我换上的只好也36v。难道是接近开关的额定电压比电源电压高了工作电流变大了容易烧?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负载电阻太小

网友B:
那买24V的不就解决了

网友C:
接近开关有两种型号pnp,npn.

楼主:
负载是PLC的X端

网友D(2007-11-11):
检查线路,注意NPN与PNP型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情况   型号要注意

网友F(2013-10-18):
一般你不把输出线接上电源是不会烧的,我厂的产品就是这样,因为都带短路保护,跟反极性保护。

如要中高端接近开关的请联系我,电话:1379075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