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09):
大家好:
     我今天遇见了一个难题希望大家给帮忙解决哦
我们度假村西餐厅有个炉子用的是天然气有一个风机通向炉子前天风机突然熄了但是厨房的噪音太大听不见然后炉子就爆炸了
把一个师傅烧伤了,
总部要求我没改进炉子
我想把进气的位置装个电磁阀电磁阀的线和风机并用,风机停电磁阀把天然气关闭这样就不 会出危险了撒
不知道我这个办法可行吗?
想请教各位!!!
有没有用过这方法的?
有没有比这方法更好的请赐教

网友A:
凡是有关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东西,都不要随便去搞........什么都可以试验,生命不可以试验呀!!
建议你将这样的活推出去,尽可能不要自己去做,否则,一旦有什么差错,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哦......
总部要求你改炉子...可是,总部有没有说出了问题他们承担责任呀?

网友B:
加一个风压开关

网友C:
二楼说的是对的。
实在要搞,加一个风机检测装置,就可以了,一停就报警,停了后炉子也不会马上爆炸,方法有很多。电磁阀最好让专业的人去搞,因为你是用在天然气控制上。如果领导压着你搞,也要去请教搞天然气供应的,看他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D: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改造.
二楼的兄弟说得很正确.任何设备的改造安全最重要.
你的方法也可以,但你应该知道天然气是易燃,易爆的,电磁阀的选型及安装你了解吗?
我不了解你们的炉子到底是怎样的结构,能否装一个备用的风扇,一个风扇停转后.我输出
一个信号,让备用风扇启动.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