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GBT好坏

楼主(2007-08-09):
请教各位师付用万用表怎样判断IGBT的好坏

网友A:
1.用指针式黑表笔测IGBT的c1脚,红表笔测E1脚时阻值为无穷大,反之电阻为10K左右。
2.黑表笔测C1脚,红表笔测E1脚,然后将导线一端接C1,另一端触发c1脚时,表针应在150并且慢慢回到无穷大,有的指针可以保持150不回到无穷大,如果不能触发则为损坏。

网友B:
怎样判断变频器里的IGBT的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