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0步进马达

楼主(2007-08-10):
我就学不会用FP0控制步进马达,
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些资料看看吗?

网友A:
FP0不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用步进控制器控制的,FP0可以提供步进控制器所需要的脉冲信号和正反转方向信号。具体的参数都在步进控制器上设置与FP0无关。(其他品牌、型号的PLC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可到松下电工官方网站下载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
不过好象等于没说,大哥,能具体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