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0):
在发那克数控车床上做多头罗纹怎么编程
请教高手

网友A(2007-09-29):
很简单,有很多种方法,看你想学哪一种了,比如用宏G65用子程序M98都可以

网友A:
我举一个用98的,比如车M30X3/3长10的

                                                   O0001
                                                   S1500M3T0101
                                                G0X30.1Z3.第一刀起点
                                                M98P0008
                                                G0X30第二刀起点
                                                  M98P1008完毕

                                                    O0008

                                                     G32Z-10F3.A120000
                                                      M98P1111
                                                       G32Z-10F3A240000
                                                        M98P1111
                                                      G32Z-10F3.A240000
                                                        M98P1111
                                                       M99

                                                      O1111
                                                        G0U2.
                                                        Z3.
                                                       U-2.
                                                       M99

网友A:
O0001
                                                   S1500M3T0101
                                                G0X29.2.1Z3.第一刀起点
                                                M98P0008
                                                G0X29第二刀起点
                                                  M98P1008完毕

                                                    O0008

                                                     G32Z-10F3.A120000
                                                      M98P1111
                                                       G32Z-10F3A240000
                                                        M98P1111
                                                      G32Z-10F3.A240000
                                                        M98P1111
                                                       M99

                                                      O1111
                                                        G0U2.
                                                        Z3.
                                                       U-2.
                                                       M99

网友B:
G32的格式是G32X(U)---Z(W)---Q---F----;Q就是起始角度

网友C:
看情况了,有些设备可以,有些不可以
加工方法是每条螺线的下刀点不同

网友D(2007-11-11):
怎么还有人用子程序吗,太麻烦了吧,
加Q (相位角)双线的,第一线可以不加。第二线 Q180000不就可以了,
也可以改一下进刀点的位置,和第一线螺纹差一个螺距就可以了(不是导程)

网友E(2008-01-11):
我服了你们了

还要这样子,

大多系统都是支持多头的螺纹的,
你只要给他指定就是了,
剩下的都由他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