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J8445

楼主(2007-08-10):
哪位大侠用过KJ8445芯片

网友A(2007-10-11):
你好:你讲的KJ8445是定时器电路吗?fushihong@163.com  李

网友A:
KJ8445好象是仿TLP7445.F6445C生产的电路

网友A(2007-11-12):
KJ8445不稳定,最好用TLP7445或F6445C,一致性很好.

网友A:
你试试TLP7445,        TLP7445可与日本富士电机制造公司的F6445C互换使用。当主振荡频率调整为1024Hz时,通过倍率选择可方便地实现1秒、10秒、1分、6分的满档定时。
     TLP7445B可实现欧姆龙H3CT-B时间继电器。当主振荡频率调整为1024Hz时,通过倍率选择可方便地实现1秒、10秒、1分、10分的满档定时。
        低功耗,宽阔的工作电压范围。
        重复误差小于千分之五,线性度优于百分之二,温升频差小于每度万分之六。
        具有便于动态调整的“TEST”端,使整机调整极为方便。
        具有“ADJ”电平调整端,可方便的调整主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