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0):
新手请问
:如何在GXDEVELOPER 7.0软件中既使用梯形图又使用步进指令?
如题,谢谢各位!

楼主:
如下列梯形图在FXGWIN中可以用指令编辑
而在GXDEVELOPER中如何处理?

网友A:
在GXDEVELOPER 7.0中无法看到步进指令,用FX的编程软件吧@!

网友B:
求国产PLC 貌似三菱FX系列即可.I/O点在40以下.价格要好.
邮箱:ken44138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