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0):
   用三菱FX2N+1PG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0点输出的功能(PG0信号),打算直接将DOG作为原点位置(看到过有机器这么做),即机器在缓慢移动过程中,一旦检测到DOG输入就马上停止,把该点作为归零原点。
    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电机一旦检测到DOG电机马上反转,直到DOG OFF 时电机停止,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个别参数:0点标志数目=0;原点返回高速=200;原点返回蠕动速度=50(0、1也设置过,结果一样);原点位置=0】
    另外,看到有些电机控制模块说明,归零方法有好几种,但都是DOG与限位开关,或DOG与0信号结合起来使用。
   限位开关怎么连线?怎么给PLC程序使用?怎么输入到模块或PLC中?一堆问题啊,不知道怎么使用。
   我们的电机都没有0点输出功能,所以DOG与0点信号结合起来没有用过。

一直来都是用DOG作为原点定位的,这次新PLC程序开发,采用的1PG模块、参数都跟原来的一样,就是PLC程序架构不一样,调试归零动作就不能按原来的进行,求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你归原点的方式不对

楼主:
1PG没有归零方式的设置。

刚刚看过样机也是这种方式归零的(先检测DOG,在反转,直到DOGoff 电机停止),只是DOG ON和OFF一线只隔,没有看出来,甚至有时原点的停止位DOG仍然ON,个人认为是DOG挡片存在抖动,移动中DOG有OFF的时候,电机停止后,挡片有回位,所以仍然挡住DOG传感器。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归零方式精度是否不高?这样的定位形式正常么?另外还有1楼提到的有关限位开关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要设定一个开关之类的吧

网友C(2007-10-19):
各位兄台 请指教:
       我目前要用白山的步进来做传动,但我需要一个精确的原点,请指教

网友D:
楼主:        检测到DOG应减速,怎么会反转?

网友E:
检测到DOG应减速,出现反转是因为电机的设计安装方向问题,也就是归零的动作方向.

DOG位颤动是很正常的,调整增益使之不发生爬行偏离原位就可以,(精度再高的马达都会有这种现象,包括交流侍服),

楼主:
回答6楼的,按照DOG的功能应该是减速,但事实上却是反转,直到DOG OFF时停止,已经在所有的机器上(20台)试过都是这样的工作方式,并且把电机拆下来,用人为去挡DOG,第一次划过DOG时,电机马上反转,第二次再划过时电机才停止。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用FX2N+1PG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回答7楼的,你说的跟电机有关系?归零动作方向是在1PG参数设置的啊,我是在初始化中设置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进行过设置。
DOG位颤动是存在的,这可以理解,现在不可理解的是DOG检测到为什么会反转,而不是减速?

网友F:
用我们艾克斯的控制器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D:
楼主:你的步进电机归零问题有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步进电机归零问题有没解决?

解决了,现在就按“遇DOG,反转,直至DOG OFF时停止”这种方式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