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0):
小车运动每个位置需要2个限位开关,那如果是其他机械设备的上下左右运动,到每个位置也需要2个限位开关吗?
一个电气限位开关,一个机械限位开关(就是2个输入点)
请求各位的帮忙,谢谢!!

网友A:
不太懂你的意思 ,可以说清楚点吗?

楼主:
位置控制,小车向前运动,每一次前进的距离都是一样的,靠液压缸推进小车前进相同的距离,当前进到某一个位置时,小车上方有机械设备上下左右运动,对小车装料,装料后该机械设备回到原来位置。
请问小车运动,还有装料的机械设备的位置控制,这2个设备每到一个位置点都需要2个限位开关吗??谢谢

网友A:
一般的来说应该是有的 ,但也可以没有而采用别的控制方式。

网友B:
联系我郑州恒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838106323,给你结果

楼主:
楼上的太功利的吧,结果早知道,就是多问问罢了,留电话什么意思啊,回答问题要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太功利的吧,结果早知道,就是多问问罢了,留电话什么意思啊,回答问题要钱啊??
你的说法,我表示鄙视.

你本身是个求教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不也是为了增长你的知识.为了自己更好的工作.
别人回帖,已是对你最大的尊重.你不主动打电话给别人,难道还想让别人主动?
你也太牛了!
一个电话而已,就是别人提到要钱也很理解.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
比有些人拿着从贴上讨得别人的方案去搞自己的项目赚钱的好多了.
哈哈!

网友D:
回答你的问题:
1. 这两个开关应该说是必须的,通常我们叫他,前进极限位,和原始位,即使你在位置控制的时候,有位置控制的模拟量反馈(通常用编码器,或者磁尺),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系统在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极限保护开关,也就是你说的极限开关,或者也可以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