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0):
最近公司让我把一台普通卧式车床_C650改造成车铣加工中心,机床很大,数控车床编号为CK61100,数控车改造还好点,用的是FANUC系统的伺服电机(a40i和a22i).就是要把它改造具有能铣削键槽的功能,我就为难了,开始想利用滑板上原有的燕尾导轨,然后自己做一个铣削头,用普通电机带传动铣削头.等车削结束后,把尾座顶尖退后,然后换上分度夹头.这样前面用车床原有的卡盘,后面用分度头夹住工件,加工对称键槽的时候可以找对称度.中间还可以安装中心架,(因为机床很大,一般加工为1.5-2.5米的主轴类零件.)然后进行铣削加工.
     可是我的方案一提出就被否决了,因为公司的意思是要一次装夹,车铣全都做好的.可是我设计的必须是要二次装夹.这样就要重新找正.
     我希望能帮帮我解决主轴制动的问题,就是主轴在车削结束后能制动,以保证铣削过程中的稳定.而且在铣削双面对称键槽的时候,能够准确的旋转180度,保证对称度.
     高手帮帮忙吧!?跪求了.QQ:623241447        回帖也可以!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的主轴上还有地方的话,就再加装一个大一点的伺服电机,在车的时候不工作,铣的时候工作定位,保证你的180度!
应该可以满足要求.这就看你能不能把伺服电机装上了!QQ63440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