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0):
实用三菱PLC学习教程,希望对各位学三菱PLC的朋友有用
http://www.gkong8plc.xinwen365.net/

网友A:
很实用的教程 大家一块 顶一下 !!

网友B(2007-10-07):
还可以,顶一下!

楼主:
三菱PLC学习教程,希望对三菱PLC学习者有用。

网友C:
恩,真的很实用谢谢!

楼主:
三菱PLC实例教学资料,用一个电梯的案例全程讲解,欢迎大家顶一下。

楼主:
电磁阀常用知识

--------------------------------------------------------------------------------

发布时间:2006年9月18日 23时36分

一. 安全性:不注意安全即会产生灾难!

 1.腐蚀性介质:宜选用塑料王电磁阀和全不锈钢;对于强腐蚀的介质必须选用隔离膜片式。例CD-F. Z3CF。中性介质,也宜选用铜合金为阀壳材料的电磁阀,否则,阀壳中常有锈屑脱落,尤其是动作不频繁的场合。氨用阀则不能采用铜材。
 2.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产品,露天安装或粉尘多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
 3.电磁阀公称压力应超过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二. 适用性:不适用等于花钱买费物,还要添麻烦!

1.介质特性
 1.1质气,液态或混合状态分别选用不同品种的电磁阀,例ZQDF用于空气,ZQDF—Y用于液体, ZQDF—2(或-3)用于蒸汽,否则易引起误动作。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则可通通于气.液体。最好订时告明介质状态,安装用户就不必再调式。
 1.2介质温度不同规格产品,否则线圈会烧掉,密封件老化,严重影响寿命命。
 1.3介质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若超过此值,通径大于15mm用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作特殊订货。通径小于15mm订高粘度电磁阀。
 1.4介质清洁度不高时都应在电磁阀前配装反冲过滤阀,压力低时尚可选用直动膜片式电磁阀作例如CD—P。
 1.5介质若是定向流通,且不允许倒流ZDF—N和ZQDF—N单需用双向流通,请作特殊要求提出。
 1.6介质温度应选在电磁阀允许范围之内。

2.管道参数
 2.1根据介质流向要求及管道连接方式选择阀门通口及型号。例如,用于一条管道向两条管道切换的,小通径的选CA5和Z3F,中等或大通径请选ZDF—Z1/2。又如控制两条管道汇流的,请选ZDF—Z2/1等。
 2.2根据流量和阀门Kv值选定公称通径,也可选同管道内径。请注意有的厂家未标有Kv值,往往阀孔尺寸小于接口管径,切不可贪图价低而误事。
 2.3工作压差
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是可选用间接先导式;最低工作压差接近或小于零的必须选用直动式或分步直接式。

3.环境条件
 3.1环境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应选在允许范围之内,如有超差需作特殊订货提出。
 3.2环境中相对湿度高及有水滴雨淋等场合,应选防水电磁阀
 3.3环境中经常有振动,颠簸和冲击等场合应选特殊品种,例如船用电磁阀。
 3.4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中的使用应优先根据安全性要求选用耐发蚀
 3.5环境空间若受限制,请选用多功能电磁阀,因其省去了旁路及三只手动阀且便于在线维修。

4.电源条件
 4. 1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
 4.2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V。
 4.3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或提出特殊订货要求。
 4.4应根据电源容量选择额定电流和消耗功率。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在容量不足时应优先选用间接导式电磁阀。

5.控制精度
 5.1普通电磁阀只有开、关两个位置,在控制精度要求高和参数要求平稳时请选用多位电磁阀;Z3CF三位常开电磁阀,具有微启,全开和关闭三种流量;
ZDF—Z1/1组合多功能电磁阀具有全开、大开、小开、全开四种流量。
 5.2动作时间:指电信号接通或切断至主阀动作完成时间,只有本公司专利产品多功能电磁阀可对开启和关闭时间分别调节,不仅可满足控制精度要求,还可防止水锤破坏。
 5.3泄漏量
 样本上给出的泄漏量数值为常用经济等级,若嫌偏高,请作特殊订货。

三、可靠性:不可靠将会损害整个系统!

1、工作寿命,此项不列入出厂试验项目,属于型式试验项目。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
2、工作制式:分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和短时工作制三种。本公司常规产品均为长期工作制,即线圈允许长期通电工作。对于长时间阀门开通只有短时关闭的情况,则宜选用常开电磁阀。用在短时工作制而批量又
很大时,可作特殊订货以降低功耗。
3、工作频率:动作频率要求高时,结构应优选直动式电磁阀,电源听优选交流。
4、动作可靠性
 严格地来说此项试验尚未正式列入我国电磁阀专业标准,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有些场合动作次数并不多,但对可靠性要求却很高,如消防、紧急保护等,切不可掉以轻心。特别重要的,还应采取两只连用双保险。

四.经济性:不经济就是对资金,精力乃至生命的浪费

 它选用的尺度之一,但必须是在安全、适用、可靠的基础上的 经济。
 经济性不单是产品的售价,更要优先考虑其功能和质量以及安装维修及其它附件所需用费用。
 更重要的是,一只电磁阀在整个自控系统中在整个自控系统中乃至生产线中所占成本微乎其微,如果贪图小便宜而错选早造成损害群是巨大的。
 总之,经济性不单指产品价格,而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综合费用价格比。

工控吧www.gkong8.com

收集.整理

楼主:
怎样学PLC?

--------------------------------------------------------------------------------

发布时间:2006年8月16日 21时45分

学习PLC一点也不难。有的初学者在理论上花了很多功夫,结果半年下来还是没有把PLC搞懂,其实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些PLC的实践经验,只要再进行一些实际的梯形图编写、程序下载、调试等操作,增加对PLC的感性认识,很快就可以掌握PLC这项技术了。开始阶段可以先学习一种品牌的PLC,因为所有的PLC原理都是差不多的,掌握了一种PLC其它的只要翻阅一下手册也就能上手使用了。 初学时可以编一些简单的梯形图,如触点的与、或、输出等,在PLC的机器里运行一下。成功了就会增加你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然后再把PLC的主要功能逐个运用一次,比如高速计数器,你可以用PLC本身的脉冲输出端接到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下载编好的梯形图,打开变量观察窗口,运行程序,观察计数的值是否正确。经过了这样的实践,你基本上知道PLC到底能做哪些事情了,在实际的工控应用中就能做到胸有成竹了.

  工控吧的PLC学习套装是您学习PLC的最佳选择,PLC学习套装乃专为PLC初学者提供的最好最廉价的PLC学习工具,在PLC学习套装里软件和硬件齐全,PLC是目前工业控制常用的三菱FX系列PLC,PLC软件齐全,包括编程软件和学习软件及学习资料一应具全,只要购得PLC学习套装,便马上可进入PLC的学习阶段,另外我们还为您提供免费的PLC学习技术支持,为您解决在PLC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最快最好的PLC学习方法还掌握PLC这门技术。不用参加专业培训也可学成PLC技术,以最少的成本,以最快的速度学成PLC,我相信这对于一名初学PLC的工控人员来讲这是最好最有效的工具。在您购买PLC学习套装之后即成为工控吧的VIP会员,我们将免费为您的PLC学习服务。

www.gkong8.com

楼主:
上升沿微分和下降沿微分

--------------------------------------------------------------------------------

发布时间:2006年5月20日 0时39分

DF上升沿微分
DFI下降沿微分

概述
DF: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DFI: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下降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程序示例

示例说明
 在检测到 X0的上升沿(OFF→ON)时,Y0仅为 ON一个扫描周期。
 在检测到 X1的下降沿(ON→OFF)时,Y1仅为 ON一个扫描周期。

描述
 当触发信号状态从 OFF 状态到 ON状态变化时,DF 指令才执行并且输出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当触发信号状态从 ON状态到 OFF 状态变化时,DFI 指令才执行并且输出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若执行条件最初即为闭合,则 PLC接通电源,则不会产生输出。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DF 和 DFI 指令的使用次数有限制,CX1-16R使用这两个指令的次数之和最多为 128 次。

微分指令的应用示例
如果采用微分指令编程,可以使程序调试更加简单。
自保持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可以保持输入信号。

交替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也可以构成一个交替变化回路,实现利用同一个输入信号切换进行保持或释放。

www.gkong8.com

楼主:
PID调节口诀

--------------------------------------------------------------------------------

发布时间:2006年7月31日 23时34分

1.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2.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2.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www.gkong8.com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