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1):
请问故障代码是F1301是什么故障,说明书的故障代码没这个的

网友A:
F13=电机连接故障
F1300=输出接地故障.
F1310=最小电流监控故障.
虽然没有F1301,但仍可以确定属于电机连接故障.检查电机和接线.

网友A:
F1301    IDC-补偿    不规则的载入在输出.检查负载电机与电机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