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编程高手讨论

楼主(2007-08-11):
功能:脉冲修正输出.

频率:0-2000Hz,分成十段即200Hz一个频段
每个频段有不同的修正参数
比如:频率为1000Hz脉冲,该段的修正参数为0.8
当此频率段一个脉冲乘以0.8后就是0.8个脉冲,因为没有小数个脉冲,即此0.8个脉冲不输出,下一个脉冲来后乘以修正参数后和前一个脉冲乘以修正参数的值相加,取整数个脉冲输出,小数个脉冲继续保留,再和下一个脉冲乘以修正参数的值相加
脉冲个数乘了0.8后,输出的脉宽就为原来的0.8的倒数倍,脉冲要求时时输出,修正参数为精度0.0001
难点:低频段,高频段的脉冲数据处理.

网友A:
算法明确了就很容易做的。编程的关键是做一些数学运算,2000的频率不高,一般的单片机就可以胜任。修正数如果是自动识别的话,就要先测量频率,这样会损失前几个脉冲

楼主:
一个脉冲都不能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