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下降问题

楼主(2007-08-11):
现象:有个电源是MW的,给I/O模块供电的。量一下电压,问题如下:
        电源正与电源负之间  24V
        电源正与地之间  0V
        电源负与地之间   -24V
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把电压提上来?也就是怎么把电源正与地之间提到24V??

网友A:
以零电位为参照!也就是将零电位与地并接即可.

网友B:
电源正与地之间有问题,或电源是否为+-12电源

网友C:
是否正极接地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与2楼的解决方法相同。
谢谢以上楼层的解答。
但是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问题,潜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