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1):
工况:
   连续型的生产流水线,产品依次排队前行,其中会夹杂次品。有一在线监测装置,能自动识别次品,并记下次品数量。另有一在线计数器,累计所有产品的数量。

问题:
   在线监测装置只记下了次品的数量,并不能告诉操作者次品的位置(也就是第几个产品是次品)。工艺的性质,决定了不能一出现次品即停机,必须等整批产品生产完成后才能停机,然后人工挑出次品。

解决需求:
   需要一个装置或系统,能记录次品出现的位置(就是第几个产品是次品),这样,操作者就可很容易地在一批产品加工完后找到那些次品进行处理。注意:一批产品中会有不止一个次品,可能会是好几个,这些次品的位置都要记录下来。
   哪位有兴趣提出一个即简单经济又有效的方案。(不要使用PLC,原PLC的底板有些插槽坏了,否则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A:
按照您的要求,只能在你的在线检测不良品的装置上改变了,您现在用的什么装置?

楼主:
在线监测装置是一个鼓包探测仪,每测到一个鼓包计一次数(仪器上有数显),同时可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A:
这个开关信号是输出的产品好坏的开关量吗?可以用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B:
没礼貌!别人回贴都不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