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个接线图

楼主(2007-08-11):
请教与确认二个接线方法.,
  1.OMRON: C200HX CPU63 用C200HW COM06的422 与PRO FACE GP3750的COM1联接方法.
 2,   C200HW COM06 里的RS232与OMRON的NT-AL001联接方法.
 3.OMRON NT-AL001的422接线端与普通电脑的422 接线方法.

网友A:
1.这个接线图可以问Proface的人要,他们有触摸屏与各种PLC的链接图。
2.这个在COM06的说明书里应该有吧,没有的话找一下两个引脚的图,自己画也行啊
3.普通电脑没有422端子。连不起来

楼主:
3.电脑我用RS232转换成RS422